液压先导加压控制

楼主(2015-04-16):
在先导阀中 液压先导加压控制与液压先导卸压控制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最好有结构图图说明。

楼主:
不能发图,为什么?

网友(点评):
可以发,上传即可。

网友(点评):
不能,发帖是时候没有文字编辑,也没有上传图片,视频,链接等 等,这些选项,就是一个空白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外控外排的意思,液压先导加压控制应该是外控,这样做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反应速度快。液压先导卸压控制应该是外排,一般用在压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外控外排的意思,液压先导加压控制应该是外控,这样做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反应速度快。液压先导卸 ...

符号就是  先导阀  三角符号 向左的向右的区别,(传不上图)没有外控油,无法理解这个词汇里加压,泄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