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型号,22219ES S代表什么?

楼主(2015-04-16):
22219ES S代表什么啊?
求助 找了一下午 没找到。谢谢。

网友A:
保持架结构形式:引导面有润滑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架结构形式:引导面有润滑油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架结构形式:引导面有润滑油槽

不同厂家后缀含义不一定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应问清楚制造商是谁。

网友(点评):
大侠,轴承精度与游隙有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架结构形式:引导面有润滑油槽

轴承精度与游隙没有对应关系。
但高精度轴承没有大游隙组的。

网友(点评):
轴承内外钢圈淬火一般是不是都淬透的?大尺寸轴承应该没有吧,淬火深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通淬的,取决于套圈材质。

网友(点评):
淬火深度怎么定?

网友(点评):
先算出轴承的需要硬度曲线,套圈热处理后的硬度曲线必须能覆盖需要硬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