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丝杆导轨同步带传动

楼主(2015-04-16):
不知道这样同步带传动有问题不,会不会跳动等问题

网友:
电机轴这样子时间长了可能会变形,个人愚见

网友:
1.2kw伺服用20x5的丝杆。

网友(点评):
呵呵,太大了吧,电机厂家选的型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同步带呢?

网友(点评):
空间有限,机架就600高

网友(点评):
距离不是很大,用齿轮好

网友(点评):
齿轮?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点评):
天啊,你认为同步带精度比齿轮高?

网友(点评):
齿轮还是有来回间隙吧

楼主:
别沉了啊,自己顶顶

网友:
你这距离,用齿轮呀

网友(点评):
齿轮有来回间隙吧,怎么配比

网友(点评):
你看看同步带和齿轮传动优缺点

网友B:
可以用。但是位置不是非常准,看看有空间不最好加个配重,情况会好点,还有感觉同步轮小了点。个人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是位置不是非常准,看看有空间不最好加个配重,情况会好点,还有感觉同步轮小了点。个人愚见。

配重怎么加?

网友:
见到过类似的。感觉问题不大,就是伺服功率选的有点大了。然后就是看看同步带会不会跳齿。个人愚见。。。

网友:
结构不说,按你提供的这数据,你的伺服能走的了这样的速度??  还问过厂家了?

网友:
会跳动,但是跟同步带无关

网友:
兄弟,可以用同步带轮的,跳齿不会,会有点抖动;换齿轮最好了;电机的功率太大了。有时间可以加我Q聊2710-599-224

网友:
伺服电机转速多少啊?

网友:
不是很确定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伺服电机。我做一下猜测
鉴于负载不是很大,只有60kg,可能是需要的加速度很高?机构需要快速响应?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滚珠丝杠会是这个结构的瓶颈。这个直径的丝杆是无法承受这么高的轴向力的,丝杆本身会发生弯曲,失稳。
如果是正常工况,那电机就太大了,有种大马拉小车的意思。因此我猜测,应该是厂家给你做了不恰当的惯量匹配。你完全可以通过增大减速比的方式,是惯量比降下来。比如电机用小轮,丝杆用大轮

以上,供参考。

网友:
还是先选好适合的丝杆 在去选电机吧

网友:
是不是用减速机代替同步带,效果会更好?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将同步带传动去掉,直接用联轴器将丝杠和伺服电机链接起来,至于丝杠和伺服电机的选型就在计算一下了

网友:
我认为最好加个配重,对丝杆和伺服电机自锁都有好处  减轻同步带的负荷

网友:
同步带没什么问题,可以用的,才60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同步带呢?

这种距离齿轮和同步带精度差别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