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短轴的电机套怎么加工

楼主(2015-04-16):
这个件要怎么加工?

楼主:
就是这个件

网友A:
焊接+机加工

网友B:
套用铸件   焊两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机加工

多谢

网友:
安装位置没有精度要求吗,关系到基准的选择,确定好了,才好确定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用铸件   焊两轴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