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方孔,请教

楼主(2015-04-16):
有一个方孔15*15*30深,通孔,外形为30的正方体。公差正负一丝,除了线切割,还有什么设备可以加?。材料为45,没火,主要是量大,一次几千,所以价格是关键,不知大家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先钻,定做拉刀来拉是比较快的

网友:
打孔  冷镦

网友A:
如果这个方孔一点圆角都不能有,用加工中心加工肯定不现实。但线切割也太慢了吧。

网友B:
拉刀可以试试

网友:
量小,线割或打火花,量大。上拉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刀可以试试

拉床有精度吗?光洁度和线切割比谁好?

网友:
钻孔之后插床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定做拉刀来拉是比较快,精度和光度都比较好

网友:
不是有加工方孔的钻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做拉刀来拉是比较快,精度和光度都比较好

加工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方孔一点圆角都不能有,用加工中心加工肯定不现实。但线切割也太慢了吧。

可以的 你找一下 有相对应的 刀具

网友D:
有专门制作加工方孔的车床,论坛里好像有关于四方和六方加工的贴,精度±0.01mm,我不确定能不能保证。
但我看过加工的实物,表面很好,应该能达到Ra3.2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制作加工方孔的车床,论坛里好像有关于四方和六方加工的贴,精度±0.01mm,我不确定能不能保证。
但 ...

请教大侠,原帖在哪里?学习学习。

我刚刚网上搜了一下,感觉这种刀需要特别定制啊,而且估计无法修磨。

网友:
我个人觉得拉刀是最好选择

加工内四方,六方孔的那个刀具,我在展会上见到过,考虑到别有做广告的嫌疑,不说牌子了,网上搜到的也基本就是他家的,由于我这里曾经准备买几把,所以关注的多点,比较贵点的是刀柄,大概两千来块钱,钻头要定制。效率还可以,但是对于能否达到楼主所要求的精度及批量稳定性有点疑虑,你可以和刀具供应商探讨下,

补充内容 (2015-4-23 10:27):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有两种刀具,一种是可以修复直接用车刀就可以的,但是缺点交接处会有一定的R,还有一种对r没啥限制的,缺点刀具磨损后会影响精度,对高精度产品来说,比较头疼

网友(点评):
我不是楼主哈,不过很好奇,是不是类车床的加工原理?还有那个刀头能修磨么???

网友:
直接瓦特钻就可以了,加工的粗糙度很好,什么车床都能用。

网友:
先钻孔再拉。。。精度高

网友:
先钻孔再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做拉刀来拉是比较快,精度和光度都比较好

赞同订做拉刀,铣不了,电火花、插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