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外观铬和镀硬铬的区别在哪里?请教

楼主(2015-04-16):
请教各位大侠,镀外观铬和镀硬铬的区别在哪里?(具体点)

网友:
最主要是镀层厚度,外观铬才几缪,镀硬铬一般几丝。
7 s. O: r, R5 c# [, q硬度也不同,这个我用洋冲打定位点的时候,硬铬几乎打不动,装饰铬一打一个坑。

网友: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铬层的厚度,一般装饰硬只要um级,很薄的一层,而硬度是丝级,硬度也可以达到HV800-1000

网友A:
区别在于其功能是不一样的,外观铬镀层主要是防锈美观等表面作用,度硬铬主要是提高零件的硬度、耐磨性、耐腐蚀、耐高温等机械性能,镀层厚度不同,外观铬镀层非常薄,一般只需0.25到0.3υ,钢、锌合金、铝合金必须采用多镀层体系,铜及铜合金可抛光后直接镀铬。镀硬铬的镀层厚度相对要厚的多,一般为2到50υ,根据零件要求选择,零件的修复镀铬可达800到1000υ,对与钢铁零件不需要用中间镀层,镀铬前零件表面粗糙度小于0.8υ。具体工艺流程参看表面处理工艺手册,镀外观铬和硬铬都有许多种溶液,工艺参数也不相同,详细情况还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其实这些东西自己看书就知道,如8爷说的,一定要读书

网友:
以上回复很漂亮

网友:
楼上评论的好专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眼界

网友:
一种是装饰用,一种是提高金属的硬度

网友(2017-09-05):
4楼回复的好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其功能是不一样的,外观铬镀层主要是防锈美观等表面作用,度硬铬主要是提高零件的硬度、耐磨性、耐 ...

我们公司的图纸都只规定到1.6,是不是低了容易脱落啊

网友(2017-12-05):
回答的很好,但我想问一下,是45号钢零件在做自动化零件时是镀外观铬好看些还是硬铬好看。是不是外观铬更自然一些。希望能得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