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0钻床攻丝时乱扣掉牙

楼主(2015-04-16):
   大家好!请教一下,3040钻床攻细丝,像m16*1.5的或者锥螺纹有时会乱扣掉牙是怎么回事呢?大点的螺距像M16*2的就没有问题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A:
手动压攻,还是机床自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压攻,还是机床自攻?

就是普通钻床攻丝 正转进去反转出来!

网友(点评):
我问的是手动压下,还是让机床自己往下进给?我手动压我从来没出现这情况呀?

网友:
自动进给会容易出为题,转速要调好

网友:
速度问题啊!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如果材料比较软,比如铝,有可能是排削不顺,黏在丝锥上导致烂牙,像你说的m16*1.5的或者锥螺纹容易烂牙,这些螺纹牙都很细,排屑不好很容易烂

网友:
上楼主说的不错,要看是什么材料,钻床转速,攻牙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