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45号钢深孔,严重崩刀,求教

楼主(2015-04-16):
毛坯件已钻通孔直径33mm,现需要加工一端深孔,118.3深度锥孔,外侧大头44.4,内侧小头38.2,用25的刀杆震动严重,请行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
你是怎么车的?

网友:
用防震刀杆就好了

网友:
你确定不用防震刀杆可以

网友A:
防震刀杆,注意排屑

网友:
嘣刀,基本上是震刀引起的,大侠们都说了,防震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震刀杆,注意排屑

不太懂,是淘宝上卖的那种整体钨钢刀杆吗

网友B:
才120左右的长度,25的刀杆,不用防震也可以的。
首先你得听加工时的声音,或者手摸刀杆看看是否有震动。如果有,先检查机床主轴间隙,然后检查刀架锁紧,都没有的话,就降转速和走刀,或者调整吃刀量(有时候把走刀加大也能改善,或者是加大或减少进刀量,这些都要看情况调整)
当然,我并不认为是震刀引起的崩刃,原因就是25的刀杆车120长,没问题。崩刃的原因我认为是被切屑挤崩的,想要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加工时加大冷却液,或者用气直接吹,让加工时产生一点切屑就及时排出

网友(点评):
呵呵,还是有不扯蛋的,哈

网友(点评):
刀高了也容易崩,,,,,,

网友(点评):
高了会硬挤,低了容易啃刀

网友(点评):
对了,最关键是问题是,刀杆的直径太大,造成排屑空间太小了,改用20或者16的刀杆就行了

网友(点评):
刀锋不锋利?刀钝的化肯定震啊!

网友:
我觉得8楼说的有理。另外,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深度用这样的刀加工,精车比粗车更容易震刀。如果是很少几件,精车时建议用白钢刀,毕竟防震刀杆价格不便宜。

网友:
白钢刀韧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120左右的长度,25的刀杆,不用防震也可以的。
首先你得听加工时的声音,或者手摸刀杆看看是否有震动。如 ...

深表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120左右的长度,25的刀杆,不用防震也可以的。
首先你得听加工时的声音,或者手摸刀杆看看是否有震动。如 ...

此楼主说的不错,加快走刀量,排屑顺畅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20左右的长度,25的刀杆,不用防震也可以的。
首先你得听加工时的声音,或者手摸刀杆看看是否有震动。如 ...

感谢,今天我就试试改进

网友(2019-08-26):
车床可以实现吗?

网友:
我这个深孔加工同样求指教!
我邮箱:65111013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