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弹簧

楼主(2015-04-1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1OTcwMjg0.html不断“奔跑”的跳跳弹簧
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拉环弹簧圈吗?相信很多80后还记忆犹新。现在这个东东有了更有趣的玩法,老外将它放在一个有斜度的微型“跑步机”上,启动跑步机,弹簧就会不间断地努力“奔跑”。不知道这是什么 原理。

网友A:
“永动机”出现了,民科的磁石。

网友B:
“悬浮”的弹簧丝 ----- Slinky彩虹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189

网友:
发过的啦啦啦啦

网友:
关键是最后的那个斜面,都已经磨黑了。通过那个斜面让弹簧的重心偏移,失稳,然后就……

网友(点评):
有惯性吗?我认为里面的带运动调速,也是一方面。

网友(点评):
+1 大侠眼光犀利

网友:
能量传递

网友:
5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
谁见过实物的?

网友:
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永动机”出现了,民科的磁石。

放在跑步机上,启动跑步机

网友:
有斜度的跑步机

网友:
惯性,和人坐车上,车启动的时候,上半身会朝前倾一样,这个是弹簧前倾的时候整个翻到前面,再由跑步机带到后面,周而复始。

网友:
哈哈哈,

来琢磨一下,

首先,弹簧的高度(长度)要控制好,其实就是相对控制了弹簧的重量
然后,斜坡的移动速度要控制好,不能太快,让弹簧还来不及反应就撞到顶端极限位置,也不能太慢,还没把弹簧移动到接近顶端就过早因为重量加速度就向后弯曲了。
最后,就可以开玩了,弹簧就不停地在一边向上移动,一边向后倒下了。

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
@zeroing 观察的仔细,没有后面的斜档,仅凭弹簧自身的那点重量,不会形成这种运动状态。
仅作两张图示,第一张图为弹簧的初始状态,第二张图为弹簧碰到后面斜档瞬时状态,虽然弹簧整体还是沿着斜坡向上运动,但因为右边的斜挡阻碍了弹簧的右端的运动,弹簧右端撞向斜挡,被反作用力推向左上方,弹簧右端形成一个斜抛运动,而弹簧左端则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而弹簧右端落到斜皮带上,又被斜皮带的摩擦力沿着斜坡向上运动,变成新的弹簧左端,而此时原来的弹簧左端变成新的弹簧右端,又撞上这个斜档,周而复始。

网友:
放在跑步机上,启动跑步机,那是借了跑步机的能量

网友:
还是跑步机给它的能量。把他的质心保持不动

网友:
真软这种钢丝材料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视频,把这种弹簧环放在斜面上(一块不动的木板),自己就能这样下坡。这里的跑步机是提供了一个连续的下坡,并不是提供动力,真正的动力是斜坡的势能,连续甩动的机理是弹簧环的蓄能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永动机”出现了,民科的磁石。

这跟永动机什么关系,小跑步机是要消耗能量的。

网友(点评):
调侃能看懂吗,说明你根本不了解民科对于永动机的执着,所以你也根本看不懂帖子的真实意思

网友:
挺嘚瑟的

网友:
俺觉得是摩擦力、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再加上弹簧的超级柔性,一定弹性,惯性.......巧妙的结合点,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浮”的弹簧丝 ----- Slinky彩虹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189

可以看出弹簧缓冲的一个缺点:具有滞后性

网友:
惯性+摩檫力。这个跑步机是向上转动的,而且速度比较快,弹簧比较软。
先假设跑步机皮带与弹簧是无摩擦力的,由于惯性原理,弹簧应该是不动的。
我们再加上摩擦力,弹簧底部受到摩擦力的作用,应该是向上运动,但是由于摩擦因素和跑步机倾角(受力分析不再赘述),底部正好保持不滑动而是和皮带一起上移动。
再来分析上部,由于弹簧比较软,上部没有收到摩擦力,上部在惯性作用下是要保持原来的状态的,即不随皮带运动。

这个状态下,弹簧下部向上移动,上部不动,相当于弹簧上部受到一个沿着斜面向下的力(不是真受力,其实还是下部摩檫力作用),然后弹簧发生弯曲,弯曲的部分会受到向下的分力,继续作用,直到向下的分力大于摩檫力向上的分力,弹簧下部离开皮带,上部接触皮带。
again,再来一次,一次,一次。

网友:
换角度新玩法呀

网友:
看着好屌啊

网友:
毕业论文是  齿轮CAPP系统开发   没那么智能    记得那时答辩  一个教授就问你的这款软件一点都不智能,

网友(点评):
请问与主帖有何关系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有更好的用处

网友:
后边的挡板。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