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正反向负载差距很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16):
机床导轨正反向负载差距很大是怎么回事?

导轨就是这种、 导轨面有10度左右的倾斜 正向走只有10%左右的负载  负向最低都有40%最高能到70% 电源模块直接过载。
这 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你有没有算过
我估计你这种导轨,问题出在质心上,你如果没拉在质心,导轨给你拉斜了,阻力翻倍上升

网友(点评):
不错,应该好好计算下摩擦力多大

楼主:
质心是质量重心?

网友:
与驱动位置有关系

网友:
估计是楼上一位大侠所说,驱动应该受力点或许设计有问题,反转对导轨形成一个压力,导致摩擦加大

楼主:
麻烦啊???
这个问题是不是不好修理?

网友: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建议实在不行,吧伺服电机拆了,手动试下正反转
一般过载要么是镶条太紧,或者导轨研伤,滑轨的检查下滑块什么的

网友:
会不会是导轨面间隙有点大且面倾,调整镶条能否有好转现象?

网友:
9 e7 G& g+ y) v% I与驱动位置有关系

网友:
拍照人可否照顾一下看照人的感受?完全看不明白这是哪里的,做什么的,感觉好像折到一半的东西,但怎么看又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