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分刀镗?什么是分刀镗?

楼主(2015-04-16):
我是机加小白,请问各位大神,为何要分刀镗?什么是分刀镗?

网友:
正如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顶!坐等大神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粗精镗分多序?

网友A:
LZ在去想一下你想要问的是什么?这样别人才好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去想一下你想要问的是什么?这样别人才好回答你!

今天问了下工厂师傅,师傅说镗孔时,图纸上孔的中心偏离下料孔中心太多时,需要调小镗刀的镗孔半径,进行镗孔,然后再将镗刀的加工半径扩大为接近图纸中孔的半径,为精镗留下余量镗孔,然后精镗。

网友:
分刀只是加工师傅们的习惯用语,就是分几次加工!比如,在同一台设备上加工参数允许前提下,一个工件留有0.5MM加工余量,如果加工精度不高,那么走一次刀,也就是一下直接切除0.5mm,直接达到要求尺寸,但加工出来的偏差较大,就是一刀活,如果精度要求较高,为了控制公差,这0.5mm余量可能需要分两次或三次或更多次加工,比如分三次,第一次加工去除0.3,第二次加工去除0.15,第三次去除0.05,这就是分三刀,也就是三刀活,在镗床上就叫分刀镗,在铣床上叫分刀铣,在车床上叫分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