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电动雨刷如何选型?

楼主(2015-04-17):
最近做装载机,领导让选购一款电动雨刷,但不知道选购这电动雨刷需要注意什么参数,求大师指教。

网友:
一般你们可能有供应商,咨询供应商就可以了,事实上要明白雨刷的目的是干嘛的,跟小轿车的使用是同样的目的,只不过装载机的工况更恶劣些,咨询厂家,质量更好点的我觉得就没问题。

网友:
直接问领导多好

网友(点评):
哈哈,万能的领导

网友:
成套的还是只要电动机,尽量别买便宜货就行。

楼主:
就是说想选一套雨刷,包括电机、连杆、刮片,然后根据这一套雨刷来设计装载机上的孔

楼主(2015-06-22):
嗯,可以,得搞明白那么几个参数,安装尺寸、雨刷长度、摆杆角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