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机床立柱中的配重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5-04-17):
立式机床立柱中的配重一般用什么材料?

网友:
灰铁多,焊接壳添水泥也是有的。看空间和要求了

配重块是用于增加自身重量来保持平衡的重物。配重铁一般按造型方法来分类,习惯上分为普通砂型配重铁和特种配重铁。普通砂型配重铁包括湿砂型、干砂型、化学硬化砂型三类。特种配重铁按造型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天然矿产砂石作为主要造型材料,如熔模配重铁、壳型配重铁、负压配重铁、泥型配重铁、实型配重铁、陶瓷型配重铁等;一类以金属作为主要铸型材料,如金属型配重铁、离心配重铁、连续配重铁、压力配重铁、低压配重铁等。配重铁工艺可分为三个基本部分,即配重铁金属准备、铸型准备和铸件处理。配重铁金属是指配重铁生产中用于浇注铸件的金属材料,它是以一种金属元素为主要成分,并加入其他金属或非金属元素而组成的合金,习惯上称为配重铁合金,主要有铸铁、铸钢和配重铁有色合金。
配重块不同于其它铸件,有些铸件因特殊要求,还要经铸件后处理,如热处理、整形、防锈处理、粗加工等。配重铁是比较经济的毛坯成形方法,所以配重块对于形状复杂的零件更能显示出它的经济性。

网友:
我们以前是水泥加禾秆,配重销噪音

网友:
一般都是用灰口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