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手机屏的CNC自动上下料机构

楼主(2015-04-17):
        我们公司是做手机屏幕的,在开始下料后,大玻璃要切成小块的,然后上CNC进行铣削加工(铣玻璃的毛边和听筒那个槽),现在老板要求做一个自动上下料的机构,即对玻璃上下CNC进行自动上下料。请问各位前辈,有做过这一块的吗,帮忙指点一下,有图纸更好,我刚接触这一行,谢谢!

网友:
用机器人

网友:
这个不是可以设计个组合夹具嘛? 下完料 放在组合夹具类 一次完成多个 玻璃加工。你负责组合夹具设计就行了  一次  10几个 二十几个。
要是产品种类多,你可以设计成 伺服单轴机械手 带料仓 +气缸 直接放入 CNC机器里面 ,你这个是小东西。反正东西选小的就行了
最小的伺服机构 +最小气缸  +最小的夹具。 很多思路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基准搞明白设计机构才可行。

网友A:
以前接触过这个项目,但到目前为止,国内生产手机屏玻璃的几个大厂欧菲光,伯恩,蓝思等,都还没搞成功。动作较简单实现,但问题是良率不高,主要是取料过程中会造成划伤,也有国内厂商做成了这种机械手,但效果如何还不清楚。

网友:
用机械人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SMC有非接触式吸盘,

网友(点评):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非接触式吸盘!

网友:
这类项目基本都是用机器人,富士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触过这个项目,但到目前为止,国内生产手机屏玻璃的几个大厂欧菲光,伯恩,蓝思等,都还没搞成功。动 ...

前辈有这方面的图纸吗,如果方便的话,发一份给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有这方面的图纸吗,如果方便的话,发一份给我参考参考。谢谢!

这个要看你的精雕机是密闭的还是敞开式的?要不要接入精雕本身的数控系统?磨好的产品的放置方式——料架还是传输带?还有磨好的产品一般都要立即放入水中保存的吧,很多方面的

网友(点评):
机构部分,前辈如果方便的话,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谢谢!邮箱:liuqiangwuse@163.com

网友:
有种小吸盘!!

网友:
楼主哪里?可以合作

网友:
用机器人吧,做个夹具就可以了

网友:
吸盘,吸盘带毛绒的,不刮伤屏幕

网友:
上下料机构的图纸有很多,你可以网上去搜

网友:
楼主哪里?我们是做上下料的,也搞过这个项目一些时间,也是听说良率不高的问题,希望找家大的手机屏幕生产商联合开发,去年找了几家小厂,愿意联合开发,但是产品规格太多,一台机做几十种规格量又不大,不太合适。我们希望找家大厂,大批量生产的,好让产品完善。不自动你们公司生产规模如何?我们根据你们的生产实际情况提供样机你们试用。

网友(点评):
我就是负责开发的,上论坛发一下帖子是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看有哪些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网友:
直接用精雕机实现自动上下料,夹具实现自动夹紧。这不省很多事吗,精度有保证

网友: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如果是高要求的话,基本上还国内外都没有很好的技术能够实现。做的话,悠着点,看着简单,其实就是个大坑。

网友:
楼主哪里?我们不收费的

网友(2016-09-17):
发个联系方式,可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