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和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5-04-17):
如图,电机是伺服电机,可调速,减速器输出轴转速为2转/分钟。想计算一下电机的扭矩和功率。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自己找答案吧,论坛里有人上传这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基础的东西

网友:
伺服电机的说明书上应该都有,根据工况就那几个参数。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那个加速度的惯量得算进去

网友B:
这个重点考虑惯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那个加速度的惯量得算进去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请大侠具体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点考虑惯量吧

恩,我知道惯量。请大侠能具体说说么?谢谢!

网友:
分别把钢梁,重物的转动惯量计算出来,乘上角加速度,转距就出来了,公式书上到处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知道惯量。请大侠能具体说说么?谢谢!

你这个相当于摆臂。在运动过程中,肯定有加减速吧。这个要一定的扭矩才能驱动吧。没时间和你细讲,你自己在网上下载这本书看一下吧。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美] 金蒙恩,李幼涵 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相当于摆臂。在运动过程中,肯定有加减速吧。这个要一定的扭矩才能驱动吧。没时间和你细讲,你自己 ...

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