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熔覆,我们做了3次试验都没有成功

楼主(2015-04-17):
请问大侠,铜锡合金粉末(铜85%,锡15%)能否熔覆到基材(铝 6101B(T6))表面,昨天我请激光心中的师傅做了3次试验都没有成功。

第一次试验,激光发射设备功率为3KW,光斑进给速度200mm/min;试验结果:基体表面没有熔化,表面合金结成长条,没有与基体相互融合。

第二次试验,由于第一次试验合金粉末熔化状态不理想,选择激光发射设备功率为4KW,光斑进给速度200mm/min;试验结果:基体表面开始熔化,表面合金粉末结成球状并且没有与基体相互融合。

第三次试验,激光发射设备功率为4KW 减小光斑进给速度为100mm/min;试验结果:基体表面熔化严重,表面合金粉末状态与第二次试验类似。请问是否可以通过调整试验工艺来改善试验效果?或者这两种材料本身就难熔?谢谢。

网友:
铜锡原子大,铝原子小,挤不进晶格里

网友:
粉末和铝好容易氧化。铝平时都不线切割的;锡的话,平时烙铁还得松香呢
球状,浸润性不好,应该是氧化或者接触面不干劲?需要惰性环境,手套箱如何,或者氮气瓶吹氮气

网友:
铝焊一般都是方波交流焊,是为了破坏氧化层,激光没这个能力的。
如果非要做,先把铝表面清洁活化,然后用低温铝焊条做成粉末后融覆,最后再融覆铜锡合金

网友:
专业知识,学习

网友:
国内玩激光熔覆的企业屈指可数。楼主是哪家的?

网友:
可能是武汉大族金石凯激光吧

网友(2015-09-14):
请教下这种铜锡+铝复合,用在什么方面?有没有考虑用超声呢?

网友(2019-01-25):
你好,我这边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有个激光熔覆相关的项目需要招聘聘相关人才。  q:1258900431,有意可以加下

网友:
激光器体积小直接拆了手套箱玻璃放手套箱里     体积大得定制惰性气体房    配净化系统除氧除水

网友:
我们也想上一台激光熔覆设备呢,看了您的问题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