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XL的同步带的宽度大于12.7mm的

楼主(2015-04-17):
XL同步带的最大宽度不是12.7mm吗,可我这是能看到很多20mm的,51.5mm,这让我很困惑。求解。。。。。

网友A:
同步带的宽带最然有标准,但并不是强制标准,那个只是建议值。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是我这问题本来就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的宽带最然有标准,但并不是强制标准,那个只是建议值。

哦,这样,谢谢了

网友:
皮带的宽度是可以定做的,没有绝对标准

网友:
比如带轮直径要求比较小,需要传递的扭矩比较大,这种情况就直接用宽的几倍的就行了。小节距的能代替大节距的。
宽度一般也有规格的,025,050,075,100,150,200都常用

网友:
非标的东西,说不准的,当然是有个国标,但是没说不能做非国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