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电

楼主(2015-04-17):
初学电气 好多不太明白 ,看一个控制柜的电路,PLC供电为单相 ,其电源为一个单相变压器,220转220的  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要加一个变压器(BK500),直接从三相五线中的三根线引一根和N线不就可以了?本人菜鸟 勿喷 望耐心解答!

网友A:
这个是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防止外部电源对控制电路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防止外部电源对控制电路的干扰!

哦 谢谢  也就是说加变压器仅仅是为了抗干扰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也就是说加变压器仅仅是为了抗干扰是吧?

当然除了抗干扰之外还有防触电安全方面的作用。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的零线最终是与大地相连,所以火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

网友(点评):
好,这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除了抗干扰之外还有防触电安全方面的作用。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的零线最终是与大地相连,所以火线与大地 ...

原来是这样,经大师一讲,明白了  非常感谢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经大师一讲,明白了  非常感谢哈!

还想问一下,那个电源S-350-24的电源有时候用一个 有时候用2个,是基于输出点的总和设定的么,是并联么 选型时考虑到输出电磁阀等消耗的总电流考虑的么?不甚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那个电源S-350-24的电源有时候用一个 有时候用2个,是基于输出点的总和设定的么,是并联么 选 ...

小兄弟:俺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你的问的问题........至于那个DC24V电源应该是根据负载的大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