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压和外压容器承压讨论

楼主(2015-04-17):
如题,内压和外压容器,哪一个承压相对比较高点,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外压,内部处于真空状态,要求容器材料的壁更厚一些

网友B:
两种设计方法,两种设计规范,焊接规范都是不同的,

外压玩稳定,内压玩强度,相对玩内压设计而言,玩外压薪水更高,高几倍,你努力吧,哈哈,

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其它没有什么了,国内150规范是米国规范翻译版,找注释看吧,

外压是石油化工米国规范,找安塞规范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设计方法,两种设计规范,焊接规范都是不同的,

外压玩稳定,内压玩强度,相对玩内压设计而言,玩外 ...

这方面刚开始接触,以后多向大神请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压,内部处于真空状态,要求容器材料的壁更厚一些

我是新人,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