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台数控板材切割机

楼主(2015-04-17):
各位网友,我想设计一台数控板材切割机,轻型的采用悬臂式结构,请各位给些建议!

网友A:
总得给个:材质、尺寸、成本

网友B:
不是有数控板材切割机吗?干嘛还要自己设计呢?如果只是做一台成本会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数控板材切割机吗?干嘛还要自己设计呢?如果只是做一台成本会很高的。

你好,我做的是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应完成内容及相关要求:
    利用乙炔气割炬及等离子切割头,通过数控程序控制,步进驱动实现对割炬(切割头)平面X,Y及Z方向运动控制,在金属板材上切割X,Y二维图形零件,设计一台轻型数控切割机。要求:切割能力:火焰切割厚度6-60mm ;等离子:穿孔:10mm 边缘:20mm;横向跨度:2.0m;纵向长度:3.0m有效宽度:1.5m;有效长度:2.5m.
1、主要设计内容:设计一台轻型数控切割机。
2、具体任务:
(1)结合板材及切割零件形状大小,切割头的结构分析数控切割机的运动,确定动作和运动,进行原理方案设计,绘制原理图、系统工作流程图;
(2)选择数控元件、等离子器,确定总体结构方案;
(3)结构设计,绘制总装配图、主要的零件图;
(4)编写设计说书,要求过程详细,计算准确,论据可靠,条理清晰,说明书撰写、排版应符合学校有关规定,字数1.5万字以上。
请哥们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得给个:材质、尺寸、成本

你好,我做的是毕设

毕业设计应完成内容及相关要求:
    利用乙炔气割炬及等离子切割头,通过数控程序控制,步进驱动实现对割炬(切割头)平面X,Y及Z方向运动控制,在金属板材上切割X,Y二维图形零件,设计一台轻型数控切割机。要求:切割能力:火焰切割厚度6-60mm ;等离子:穿孔:10mm 边缘:20mm;横向跨度:2.0m;纵向长度:3.0m有效宽度:1.5m;有效长度:2.5m.
1、主要设计内容:设计一台轻型数控切割机。
2、具体任务:
(1)结合板材及切割零件形状大小,切割头的结构分析数控切割机的运动,确定动作和运动,进行原理方案设计,绘制原理图、系统工作流程图;
(2)选择数控元件、等离子器,确定总体结构方案;
(3)结构设计,绘制总装配图、主要的零件图;
(4)编写设计说书,要求过程详细,计算准确,论据可靠,条理清晰,说明书撰写、排版应符合学校有关规定,字数1.5万字以上。

请网友指点,提供一些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