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两条不在同一基准面上直线的圆角

楼主(2015-04-17):
solidworks2010中,如何画两条不在同一基准面上的直线的圆角?

网友:
两线成一面,那就先生成一个基准面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自己搞错了

网友(点评):
还有异面直线,不是“平面”的两条直线

网友A:
为什么要画圆角,而不是在实体上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画圆角,而不是在实体上倒圆角

我是画一管路,进行圆角后直接扫描,不知道怎么画圆角,附图是直接画的图,就是想把标出来的那部分也是圆角

网友(点评):
可以使用3d草图啊,兄弟

网友:
你画错了,那两条本来就应该在一个基准面,删除重新画线,画在一个基准面的2D草图才能进行倒角。

网友:
3D草图轻松解决

网友:
可以把扫描的曲线多画一段呀,另外在扫描里有个关于接头怎么过渡的选项 忘了叫什么名了 你看看

网友:
感觉应该用3D草图命令后进行扫描命令,感觉会方便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