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载机构-新手练练手吧(二)

楼主(2015-04-17):
还是那个要求:

1)别用气缸。动力,只有摆臂轴往返转动。

2)摆臂的起点角和终点角可调,且夹头的松开间距不变。

P.S.  我目前设计的设备,原料带有极其易燃的粉尘。
         所以,必须考虑排除能想到的所有爆炸起火的根源。
         做为第一步:整套设备内部没有电气电路。电器电路,只在封闭罩外侧。
         做为第二步:我会封闭整个设备,内部进行整体除静电环境处理。

网友:
好题,费心了

网友:
夹头闭合与松开阶段行程可有要求??、

网友(点评):
我自己现在设计的设备,夹头不需要张开很大,大概在摆臂长度的10分之一不到。

网友:
利用模板應該可以達到樓主要求~

网友:
同意4楼,在夹具外侧加模板限制夹具开合,转动模板调整角度。

网友:
负载呢

网友(点评):
就是拿来玩玩,负载随便了。当然,能搞出大负载,就更好;咬合力度可调,就更好。

网友:
好啦,我做出来了,期待更简单的方案,(老了,想东西会头疼,想个简单的应付一下,只是为了拿结果)哈哈

网友(点评):
好像该方案还有所设条件没有解决。1)摆动角度可调,如果调整滑块与电机旋转中心的距离也不方便吧 2)该机构夹头是动作一小段距离后下能完全闭合,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动作前就需要闭合。 小弟不才,不要介意!

网友:
不懂,围观学习

网友(点评):
看时已经知道怎么来,那就不用看。

网友:
希望上3D

网友:
楼主你的设计方法呢???公布一下啊

网友(点评):
在做设计微调。过两天,就拿上来请大家指点改善。

网友:
我倒是想用这种机构实现,够简单。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第一自由度不为1,这点比较致命。第二 只能水平使用。我得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修改连杆和曲柄的长度。可以调整起点角和终点角。

网友:
这个我也在做    不过   我的  摆臂   很长了      600-700mm(可调).      机台已经做好了,在调试中。说实话,心里没底。前端的惯量太大

网友:
摇臂可以用几楼前的那个滑块机构,角度可调调完锁紧,长度可调没表现出来。楼主帮我看看

转

打开

打开

网友:
来个复杂点的:下摆递纸手+开闭牙机构。

网友A:
分解成两个运动,由两个运动装置来完成

网友(点评):
你好,你这个SolidWorks的草图是如何动画模拟的,请教?

网友(点评):
丝母改成凸轮吧,才5mm

网友:
摆动起来,到摆动结束。整个过程夹头要在闭合状态,装两个接触开关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其实,我的设计,类似于行程开关。。。以前调机器时,拆着行程开关的盖子观察时想到的。

网友:
楼主我说一些方法,看样子楼主是高手,就不上图了。
该任务有两个运动自由度,夹头动作和摆臂动作,这个可以采用两个凸轮机构完成。摆臂动作好办,用平面连杆驱动即可。但是夹头的动作需要和摆臂的摆动解耦,那可以这样,在摆臂轴上输入直线往复运动,通过转动副配合把运动传递到摆臂上,再用球头连杆转化为夹头的开合运动;这样一来夹头的运动就和摆臂的运动无关。
摆臂前后角度可调,说明有两个调整自由度。摆角大小可以通过调节驱动半径来解决;摆臂前后位置可以通过调节驱动摆臂的连杆长度来解决。但调节连杆长度需要打开箱子,那么可以在连杆和驱动凸轮之间加一个杠杆。在机架外面调节杠杆的支点位置就相当于调节了连杆长度了。“脉动无极变速器”就是用类似的方法。

网友(点评):
高手谈不上。只是听见很多新手天天只知道叹气和迷茫,所以,想刺激刺激出点主动性而已。你这个方案,可以说几乎跟我的一样。

网友(点评):
设计连杆运动很有意思,虽然看着简单,但参数的选取需要智慧,比气缸有技术含量。

网友:
摆动用凸轮,质量好,夹子开闭其实也可以用凸轮的,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解成两个运动,由两个运动装置来完成

这是啥软件? 这么好玩!

网友:
這帖快沉了~幫頂一下

网友(2019-12-03):
楼主,你的设备造价多少?

网友(点评):
我没做过大批量卖的设备。但小批量30台左右的有。纯粹的造价,永远是卖价的3分之一以下。

网友(点评):
@Cavalier_Ricky, 大侠还是厉害!

网友B:
用步进电机+电磁铁+单片机系统可以实现,解决好电磁致燃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步进电机+电磁铁+单片机系统可以实现,解决好电磁致燃很关键。

满负荷连续跑一个小时的前提下,每分钟的次数能达到多少?

多久会出故障?

上述疑问的具体产能参数保证下,整套的最低成本是多少?开发费用和制造费用呢?

网友(点评):
成本和性能有关,演示的话,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负荷连续跑一个小时的前提下,每分钟的次数能达到多少?

多久会出故障?

真有需求的话,那得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