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镗孔刀(加工中心用),有谁做过

楼主(2015-04-17):
压铸件,表面有三个圆柱体外圆需要加工。分别是40、19和18.8,长度20~40之间,直径公差都是h7,真圆度0.03内,面粗糙度0.8以下。加工中心上用铣刀做上述要求很难达成。用花盘上车床无法保证几个圆柱体之间位置度。考虑再三想自己做个外圆切削用平衡式镗刀。有谁有类似的刀具可以给我参考下么?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去买吗?

网友B:
我们叫套刀。非标的找国内非标厂家定制。也有标准的,找比如三特等国际大厂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去买吗?

太贵了。非标订做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叫套刀。非标的找国内非标厂家定制。也有标准的,找比如三特等国际大厂定

类似刀具日本大昭和有,但使用上有干涉,没法用。国内的要提供产品图纸,这个没法提供。所以想到自己做一个。

网友:
我用这种单刀做过

网友:
示意

示意

网友C:
同意7楼建议,同时楼主最好也要标出三个圆柱的中心距,防止设计刀具时会干涉。具体是什么材料?

网友:
关键看圆柱跟圆柱间的开裆距离,因为你这是精加工,镗头必须是可调的,那就有一个厚度。

网友D:
   前几天就给别人做了5把,跟你这个差不多,听说很好用。

网友:
天天用这东西。用把车刀加个镗刀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7楼建议,同时楼主最好也要标出三个圆柱的中心距,防止设计刀具时会干涉。具体是什么材料?

材料是ADC12铝合金。个人倾向于用平衡式的。单刀振动对于外圆粗糙度是否有影响不可知。想的是最好可以带尺寸调节功能的,呵呵。有点想的太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就给别人做了5把,跟你这个差不多,听说很好用。

有照片写真么??给我看看好么??

网友(点评):
那还有图片呢,都给人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材料是ADC12铝合金。个人倾向于用平衡式的。单刀振动对于外圆粗糙度是否有影响不可知。想的是最好可以带尺 ...

可以考虑自己做(我只做过内孔镗刀,可调节(配合百分表试镗调节可在3丝左右,也是做铝的)),自己做的话还是需要图纸,尽量减小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自己做(我只做过内孔镗刀,可调节(配合百分表试镗调节可在3丝左右,也是做铝的)),自己做的话 ...

外圆镗么??有图纸么??呵呵,有点得寸进尺了……可以有的话,赏我看一眼呗。😊

网友(点评):
这是内孔的,上面有螺纹可以起调节作用 外圆镗没做过,没图纸

网友:
这个不用非标定做,有标准的型号,不知道你是加工多大的圆柱??

网友(2015-07-10):
最简单的找块料车个大内孔,比你 的圆柱大,在孔壁上装个小刀杆,     再好点就买个内孔精镗头,做个刀体反装,对面车个差不重的配重块。

网友:
就是反镗刀,很多品牌都有生产啊,比如,台湾丸荣

网友(2015-12-22):
外圆套镗刀主要用在CNC加工中心,数控铣床上,为了获得较高的表面粗糙度要求,用传统的铣加工无法达到应有的光洁度,比如铝合金0.8,钢件1.6
而用外圆套镗加工的方式就能很好的保证孔径精度,位置度,粗糙度度,圆度等等
常州迈伦工具能根据用户要求定做在加工中心上的精镗刀,带微调刻度盘,调节间隔范围在0.01mm左右。
此外,外圆镗刀还具备一个主要功能是提高工作效率。相比普通的铣圆加工外圆的方式,外圆镗刀改圆周切削进刀为直线吃刀,镗外圆加工的效率自然是翻倍增长的。

网友(2019-03-18):
可以找常州迈伦工具订做。  他们电话是15952828562

网友:
我们是生产铣刀、钻头、非标刀具厂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微信:huachungao321   电话:13606142594
我们可以帮助客户解决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设计非标准产品,帮助客户节约降本

网友(2019-08-28):
非标复合套镗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