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工艺求指导,内孔变椭圆

楼主(2015-04-17):
我们做的一批立管,两端法兰带止口,止口内径要求较高(+0.01-+0.05),见图
                以前制作工艺是用穿心轴固定筒体,见工艺
                客户检验结果不合格,一是尺寸偏小, 二是有点椭圆 见图
                 求给出工艺指导

网友:
换个液压夹具吧。

网友:
工装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网友:
这个活出货前检查合格不?车工车完后合格不?钻孔后变形了没?

网友:
看了你的工艺安排,以我个人的经验认为是车床装夹变形可能性比较大。
芯轴固定管子,是内胀紧的,管子必定会沿着胀紧力方向变形。这种变形,加工完成后就能测量出来
解决方案:增大芯轴胀紧部位与管子的接触面积(主要是圆周接触面
如不合理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