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气罐如何进行后期内部除锈?

楼主(2015-04-17):
有个问题请教社区各路大神。 罐体直径25cm长度80cm 罐体中部有两个1.6cm的开口,内部因储存气体含水量超标,腐蚀生锈,需要进行除锈和后期防腐两项处理,求助防锈和处理办法。

网友A:
不知道当初怎么没考虑到防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当初怎么没考虑到防锈处理

偷工减料,用镀锌板焊接后未进行防腐处理,

网友:
可以用磷酸。问题是气罐是否腐蚀过份了呢,最好先用超声等无损检测方法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