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严格来说到底是蜗轮还是斜齿轮?

楼主(2015-04-17):
今天中午单位机修拿来一个零件,说是床子上坏了拆下来的,让我们协助测绘好后找厂家加工,然后装上床子使用。送零件的人刚来说是斜齿轮,然后我师傅说这是蜗轮,后来又电话拆零件的人,他也说是蜗轮,那头还有蜗杆。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蜗轮”为何结构如此怪异,首先,既然是蜗轮为什么大部分齿顶圆没有圆弧(磨损严重的部位磨出了圆弧)?另外,这个零件的磨损很不均匀,让人琢磨不透。师傅后来又说可能是斜齿轮被拿来当蜗轮用。零件的照片如下图所示,现在请教下论坛的师傅们,这个零件严格来说到底是蜗轮还是斜齿轮,斜齿轮有没有这种奇怪的用法呢。

下午利用卡尺简单测量了齿顶圆直径61.15mm、齿数85,算出模数为0.7,如果是斜齿轮的话只要测下螺旋角就行了,还想请教下螺旋角该怎么测比较精确。

楼主:
求各位路过的大侠们给点意见,这还是上班后第一次接触齿轮。下午也找了些资料关于蜗轮蜗杆测绘的,周一再上班打算一定要到床子上看看蜗杆,还有这俩零件的使用场所

网友:
蜗杆涡轮和齿轮本质是一致的

网友A:
斜齿轮当作蜗轮使用,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场合很常见。因为考虑装配及轴向尺寸等因,以及加工等,斜齿轮都是不错的。
斜齿轮当作蜗轮使用,会带来一些优点。例如对于轴向尺寸(啮合平面的位置精度)要求严格,却又无法保证,而蜗轮又没法浮动安装的,使用斜齿轮不会发生蜗轮啮合中心平面的安装误差。因为斜齿轮都一样的。
还有工艺方面,加工容易,安装无先后顺序要求,对于某些蜗轮无法安装的地方,也可以使用。
但是佛曰:乐极必生悲。蜗轮的自适应性也没了,因为喉圆没了。挡不住蜗杆了。对于一些场合,不仅仅是轴向力(浮动安装实际上是可以避免蜗轮轴向力的),强度也打折扣了,啮合点少了,磨损加剧,马鞍没了,易折断。轴向固定不好,还不好磨合。
如果设备重要场合,望慎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齿轮当作蜗轮使用,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场合很常见。因为考虑装配及轴向尺寸等因,以及加工等,斜齿轮都是 ...

学习了,谢谢frazil师傅。
另外,我想问下这个斜齿轮的螺旋角就等于适配蜗杆的导程角吧?去测下蜗杆求角度比直接在齿轮上量应该准确些。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本质都一个东西,一样的

网友B:
没合适的滚刀用齿轮滚刀滚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齿轮当作蜗轮使用,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场合很常见。因为考虑装配及轴向尺寸等因,以及加工等,斜齿轮都是 ...

你这观点复制的很有速度,呵呵,

网友:
有时因为装配位置关系用斜齿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合适的滚刀用齿轮滚刀滚得吧

加工只是一个原因,量小的时候可能会是根本原因,但是量大了,这个影响应该就小了

网友:
机床上的东西最好是去采购啦!别人干的不放心啊!如果非要自己加工的话,那最好是做一套,连蜗杆一起加工!单独测绘做一个风险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