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圆上加锥度,能车吗?机床是广数980TB

楼主(2015-04-17):
数控车床车圆上加锥度,能车吗?机床是广数980TB

网友A:
我比较好奇楼主是什么职位?

网友:
还是分两件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好奇楼主是什么职位?

数控车床的操作工

网友:
应该是端面凸轮,你是伺服主轴就可以

网友:
就算伺服主轴,你Z向丝杆要有本事跑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系统,估计设备其他配置也跟不上。结论:车不了

不是吧 车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车不了....

你觉得能车,说说思路

网友:
实物图是什么样子?

锥度..

网友:
尺寸48.9和轴是组合体吧?如果是整体,没法车。

网友C:
感觉用车8字油槽的办法可以试试,没有亲手做过只能给点参考。

楼主:
用G32车,调用子程序,进刀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车8字油槽的办法可以试试,没有亲手做过只能给点参考。

Z轴方向的不行,

网友:
车削中心可以  好像没有广数系统的车削中心

网友(2015-05-25):
车铣联动应该可以

网友(2015-07-05):
8字油槽法应该能车出这个型 ,但不确定能不能合格

网友:
跪求工艺

网友:
我想可以分两步,第一步用数控车床车车整圆,第二步用加工中心铣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