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四通比例换向阀

楼主(2015-04-17):
急求二位四通比例换向阀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大神们救救我吧,,,,,

网友:
百度:“电液比例阀简称比例阀。普通液压阀只能通过预调的方式对液流的压力、流量进行定值控制。但是当设备机构在工作过程中要求对液压系统的压力、流量参数进行调节或连续控制,例如.要求工作台在工作进给时按慢、快、慢连续变化的速度实现进给,或按一定精度模拟某个最佳控制曲线实现旅力控制.普通液压阀则实现不了。这时可以用电液比例阀对液压系统进行控制。
    电液比例阀是一种按输入的电信号连续地、按比例地控制液压系统的液流方向、流量和压力的阀类。它山电-机械比例转换装置和液压控制阀本体两大部分构成.前者将输入的电信号连续地按比例地转换为机械力和位移输出,后者在接受这种机械力和位移之后、按比例连续地输出压力和流量。”
换言之,比例阀就是利用电信号控制机械的方式,改变管路中流体的流量大小的方式进行控制的。不管是几位几通,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说白了,普通换向阀只有0、1的区别,比例阀工作过程是0~1,不知道你明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