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物体会往哪边移动?

楼主(2015-04-17):
压力一定是,压缩气体作用在不同面积时,请问物体会往哪边移动?是否往受力面积小的方向移动。前提是空气压力都在0.4MPA情况下。请大家帮忙解释,最好公式来说明。谢谢。

网友A:
p=F/S,如果压强严格恒定,那么面积大的那端受力大

网友:
你图上是0.8,自己又写了个0.4。这是什么情况?
说实话,单就你这个图来说,能动也不能动。

如果是两段不同直径的管,通过变径活塞相连,那结果是向面积小的一边移动。

如果就是你图里画的一个锥台状物体,俺说根本不动。左右受力平衡。

楼主:
请问按照压强公式,压强越小,面积大的就受力越大吗?又其它公式吗?

网友(点评):
受力F=P(压强,也就是你的气压)*A(受压面积) 气压用公斤力计算 那么面积用平凡厘米 结果就是公斤力。 大端受力F 628Kgf=8Kgf*(5cm*5cm*π3.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S,如果压强严格恒定,那么面积大的那端受力大

请问 从压强公式中,为什么面积大的受力就大?F压力都是0.8MPA呀。请解释

网友:
楼主所说的0.8Mpa是压强,压强=压力/面积,很显然,两端面积不一样大。。。

但是我想说的是,楼主的这个模型是否有点问题,锥形面怎么可能完全不受压强影响呢

网友:
压强是指单位面积受到压力大小的比值,压强一定,面积不变,那么压力就是不变的,不管外形如何!也就是你周围空气的压强大小一样,那么就不会使物体改变受力方向,除非是受到不平衡的外力作用,比如重力等……

网友:
复习一下初中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