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一定机加工性的隔热材料

楼主(2015-04-18):
如题,需要有简单的机加工性,可铣削,钻孔,隔热性能好。10mm后一侧温度200℃另一侧能在50℃一下,大家有知道类似材料的吗,谢谢

网友:
那就找导热系数小的材料,比如陶瓷……

网友(点评):
只是机加工不好……这里只针对导热系数

网友:
不太清楚。你没有说明所需要的各种机械强度要求,不好说。如果对强度要求不高,聚四氟可以试试。或者喷涂处理

网友:
hasco有一种隔热板很不错,

网友:
莫来石纤维板或硬质碳毡行吗

网友:
根据傅力叶方程式:Q=KA△T/d
Q: 热量,W
K: 导热率,W/mk
A:接触面积
d: 热量传递距离
△T:温度差

你需要知道导热量。也就是知道内部元器件的热功率,接触面积就是隔热材料的表面积了。材料的导热系数固定。这样就能算出来内外的温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