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电机和电路仪器的选择

楼主(2015-04-18):
同时控制一个伺服电机和一个步进电机怎么控制,两个电机不同步,需要什么仪器,用什么程序控制比较好?

网友A:
两个都用伺服电机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用伺服电机不是更好

价格太高,有没有可行方案推荐一下

网友:
国产车床系统数控系统 2轴的    或者选个一个伺服控制带2 伺服电机的+plc,或者信捷整体式控制器. 再强悍的自己买配件焊个板子(真有这样的强人的)。

网友:
两个都是步进就可以了

网友:
用什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