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架换刀过冲或者锁不紧故障之一

楼主(2015-04-18):
数控车刀架换刀过冲或者锁不紧故障之一

机械的问题我也是怀疑的,但是刚刚保养过的,却一直这样 时好时坏 的 。

最后把刀架的这个电气全部查验一遍 ,原来是继电器里的一个电阻焊接点融化,是电阻不起作用(电阻起限流作用,防止烧坏继电器),显然刀架能够换刀,说明继电器没坏,但是电流不稳 ,导致继电器工作不稳定,这对接触器响应有影响,从而影响刀架电机正反转时间 。

这个故障很难发现,因为电阻起保护作用,断开不会影响常规电器动作。对刀架问题的理解多了一个小结 。

网友:
分享经验,赞一个!

网友:
够细心?你是机械还是电气?

网友:
这个继电器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
是成都瑞联的继电器  超薄型的 RET24VDC5G 是电气问题引起换刀不稳定

作用 —— 用作过程控制的外围设备与控制信号和调节装置之间匹配连接的接口元件
下口是控制接触器(刀架电机)的 明白意思了吧 实现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