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部件卡住报警器(应用实例矿车刹车加力器活塞卡住报警器)

楼主(2015-04-18):
      我这小项目是为了解决运动的活塞是否被卡住而设计的。在实际中汽车刹车系统出现故障容易造成重大事故发生。我们的矿车有两个加力器,如果一个加力器出现问题能及时发现是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所以制作这个运动部件卡住报警器对安全是很有必要的。
      实现原理上用一个能够检测距离的模拟量传感器。控制器先判断运动部件是否受人为控制开始运动,如果部件开始运动,控制器的模数转换器每隔一段时间采集一次距离,控制器计算前后两次采集距离值是否一样,就可以判断运动部件是否被卡住不动了。下面介绍下用到的器件和具体设计细节。
      距离传感器用的是光电模拟量输出传感器,检测范围在10mm——100mm。如下图中两个圆柱形的便是距离传感器。
      控制器用的是ARM cortek M3 STM32f103,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用这个高性能的处理器呢?我认为现在已经不是51单片机是世界了,51单片机没有AD转换器,需要外接AD转换器,代码需要从零开始写。而ARM cortek M3 里面有10bit AD转换器,有大量的写好的库函数可以调用,可以缩短开发时间。他们的价格差不多为什么不选STM32f10。这次用的是现成的STM32f103最小系统板。如上图
      代码设计上用到了两个定时器中断,一个定时器每隔200ms采集一次距离值,另一个发生故障时每隔500ms报警一次,用到的算法有AD软件滤波,采集500次距离值后,用冒泡排序法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再求平均数算出距离值,这时采集的距离值很准。剩下的就是用if else编写的逻辑判断了。调试时用到了printf()库函数,结合电脑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代码。调试代码如下图,部分程序代码在最下面
      完成的控制器如上图,正常工作时指示灯和蜂鸣器不亮也不响,如果活塞被卡住时声光报警。
      上图是加力器,它是用气顶动油完成输出二倍力的器件。如果活塞卡死这个报警就会报警提示故障。
      下面是代码是主函数代码 最下面有全部代码如果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QQ:835358518 微信:hm15041303104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alarm.h"

#define LIM 5                                                                              //卡住判断参数
#define TREAD 2                                                                        //踩刹车
#define LOOSEN 1                                                                     //松刹车
#define CLEAR 3                                                                        //清除
#define DIFFERENCE 50                                                            //回差

u16 lim_value = 1800;                                                              //极限报警值
u16 max_value_l = 1000, max_value_r = 1000;                      //踩刹车标志值
u16 min_value_l = 3000, min_value_r = 3000;                        //松刹车标志值

u8 count = 0;                                                                          //设置刹车标志防干扰计数
u8 lock_count;                                                                        //卡住时计数防干扰处理

u16 distance_l[2] = {0,0};                                                      //卡住比较数组
u16 distance_r[2] = {0,0};
u8 i = 0;                                                                                 //采集数据计数变量

bool brake_state_l, brake_state_r;                                         //刹车状态标志位
bool lock_alarm_l, lock_alarm_r, lock_alarm;                          //卡住报警标志位

u16 value_buf[N];                                                                 //滤波求平均缓存
u32 sum;                                                                              //滤波求平均总和缓存
u16 temp;                                                                             //滤波求排序缓存

                                                                                             //判断是否活塞卡住
bool is_stuck(u16 distance_zero, u16 distance_one, bool brake_state, u16 *max_value, u16 *min_value);
void data_collection(void);                                                    //数据采集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bool lim_alarm_l, lim_alarm_r;                                      //超限警报标志位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Adc_Init();
        Timer2_Init(5000,7199);                                              //定时报警
        Timer3_Init(2000,7199);                                              //定时采集ADC
//        Timer4_Init(5000,7199);                                            //定时打印

        while(1)
        {
                lim_alarm_l = isOverrun(distance_l[0]);                        //返回超限标志
                lim_alarm_r = isOverrun(distance_r[0]);
                                                                                                   //返回刹车中标志
                brake_state_l = isBrake_state(distance_l[0], max_value_l, min_value_l);
                brake_state_r = isBrake_state(distance_r[0], max_value_r, min_value_r);
                                                                                                   //报警处理函数
                Alarm_dispose(lim_alarm_l, lim_alarm_r, lock_alarm);
        }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功能:发生定时中断控制蜂鸣器报警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SR&0X0001)                                //溢出中断
        {
                BUZZER = 0;
                delay_ms(100);
                BUZZER = 1;
        }
        TIM2->SR&=~(1<<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功能:发生定时中断时采集ADC数据,并根据判断活塞是否卡住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0X0001)//溢出中断
        {
                if( ( lock_alarm_l && brake_state_l) || ( lock_alarm_r && brake_state_r) )
                        lock_alarm = 1;
                else
                        lock_alarm = 0;

                data_collection();                                                          //数据采集后判断是否活塞卡住

        }
        TIM3->SR&=~(1<<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功能:1.判断左活塞是否卡住
                  2.设置刹车标志
*/
bool is_stuck(u16 distance_zero, u16 distance_one, bool brake_state, u16 *max_value, u16 *min_value)
{
        u8 motion;

        if( (distance_one-distance_zero) > 5)                        //松刹车标志
                motion = LOOSEN;

        if( (distance_one-distance_zero) < -5)                        //踩刹车标志
                motion = TREAD;

        if( ( (distance_one-distance_zero) < LIM) && ( (distance_zero-distance_one) < LIM) )
        {
/*
                                                踩刹车时动态设置最小值刹车标志*/
                if(motion == TREAD)
/*                                                如果这次值比上次设置的标志值小说明上次是卡住值,更新最小值标志*/
                        if(distance_zero+DIFFERENCE < *min_value )
                                *min_value = distance_zero+DIFFERENCE;

/*
                                                松刹车时动态设置最大值刹车标志*/
                if(motion == LOOSEN)
/*                                                如果这次值比上次设置的标志值大说明上次是卡住值,更新新的标志*/
                        if(distance_zero-DIFFERENCE > *max_value )
                                count++;         //防干扰计数
                        if(count > 1)
                        {
                                *max_value = distance_zero-DIFFERENCE;
                                   count = 0;
                        }

                motion = CLEAR;                                                //清除刹车标志

                if( brake_state )                                                  //刹车时如果卡住开始计数
                        lock_count++;

                if( lock_count >= 5 )                                          //计数五次后报警位置位
                {
                        lock_count = 5;
                        return TRUE;
                }
        }
        else
        {
//                lock_alarm = 0;
                lock_count = 0;
                return FALSE;
        }
}
/**
        功能:判断活塞是否卡住数据采集函数
*/
void data_collection(void)
{

        u16 distance_zero, distance_one;

        filter(ADC_CH0);
        distance_l = sum;

        delay_ms(20);

        filter(ADC_CH1);
        distance_r = sum;
        i++;
         if(i > 1)                //采集了两组数据后判断一次是否卡住
        {
                i = 0;
                distance_zero = distance_l[0];
                distance_one  = distance_l[1];
                lock_alarm_l  = is_stuck(distance_zero, distance_one, brake_state_l, &max_value_l, &min_value_l);
                distance_zero = distance_r[0];
                distance_one  = distance_r[1];
                lock_alarm_r  = is_stuck(distance_zero, distance_one, brake_state_r, &max_value_r, &min_value_r);
//                 d_value = distance_l[1]-distance_l[0];
//                 printf("%d,%d\n", motion_l, motion_r);
                   printf("%d,%d,%d,%d\n",max_value_l,min_value_l,max_value_r,min_value_r);
//                printf("%d,%d,%d,%d\n",lock_alarm_l, lock_alarm_r ,lock_count_l, lock_count_r);
//                printf("%d,%d,%d,%d\n",distance_l[0],distance_l[1],distance_r[0],distance_r[1]);
//                printf("%d,%d\n",distance_l[1]-distance_l[0],distance_r[1]-distance_r[0]);
//                printf("%d\n",distance_r[1]-distance_r[0]);
        }
}

网友:
大侠用的啥编程软件?c++吗?

网友:
好像很复杂的

网友:
   代码什么的就看不懂了

楼主:
开发软件是用keil 4,编写语言是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