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配扣件,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5-04-18):
各位大侠好!

我刚学SW,有一些问题请教哈。

1、如果零件间用螺钉连接,那么各位是各自先在零件打孔,再对上;还是到转配中再用装配特征的孔系列来打孔?

2、装配特征中的孔系列所用的草图是3D草图,很多约束都不好用,尺寸也是3D尺寸,很难约束,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3、孔系列的草图好像不可再编辑?我打开它的草图,里面所标注的尺寸等都不见了。鼠标拖动哈,孔的位置就随之变化了。着怎么办好呢?

4、装配环境下,用插入新零件的方法绘制2个零件,草图完全约束了,2个零件之间的位置关系也有约束了。拖动其中的一个,形状就会随之变化,而2个零件的草图,之前都是已经完全约束了的。这怎么修改选项里的东西,才会避免?

网友:
1 装配体的孔系列是为装配体打孔,而零件上是没有孔的,而多数设备装配都是事先在零件上打好孔的,说到底,看工艺。
2 程序设定如此,只能适应,说到底,装配体的孔系列不用为妙,除非是装配工艺要求的。
3 你的2和3问题互相矛盾,一回说有尺寸,一回说没尺寸,如果你问的是孔尺寸,孔尺寸在孔系列的属性管理器编辑
4 去掉在位约束配合和草图的转换实体引用约束,或者在新建零件时就选择不关联外部参考选项。

网友:
哥们好好练,很有前途。

网友:
努力吧1

网友:
我也过来学习一下,大家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