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扳手的扭矩,怎样测量、比较?

楼主(2015-04-18):
RT,手边有几台冲击扳手(标称300-400Nm),想比较下扭矩,
怎样便捷的测试(厂家也没设备)?
       目前,试验了紧固螺母、拆松螺母和拧紧后标记再重拧等三种方式;
本质都是另外用扭力扳手来”贴近“真实最大扭矩的。
第三种,效果最好,但这都是同条件下的比较,没有较准确、客观的数据;
而且上述试验中都靠人眼定点、取值,有很大的主观性。

这种冲击扳手(常见的有电动、气动)是靠冲击块的瞬间击打来输出的。
和常规的静态、转动扭矩不太一样,一般的扭力测试仪不能测。

       有大侠,能理解深入的原理,推荐一个简单的测量分法吗? 能更合理、科学的比较,也行。
【补充,知道一个厂家有相关的测试设备,日本的,但是也只能相对的比较,没有绝对的数据。】

谢谢看完!

网友A:
没玩过冲击钣手,不知道用一个校准过的钣对来对比行不行,固定好一根转轴,都调到相周的扭力值,一端用校准过的钣手固定,另一端用冲击钣手拧动,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冲击钣手,不知道用一个校准过的钣对来对比行不行,固定好一根转轴,都调到相周的扭力值,一端用校准过 ...

冲击扳手的打击力是瞬间的,不稳定,你确定不会损坏扭力扳手?

网友B:
我们公司是用专用设备来测,里面应该用液压来传动的。

网友(点评):
你们设备是在哪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用专用设备来测,里面应该用液压来传动的。

买的,但我不知道在哪买。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