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塑盘自动分离

楼主(2015-04-18):
碰到一个项目,需要把吸塑盘进行自动分离,问题是,吸塑盘间压缩的很紧,即使是手工也很费劲才能分开。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么?

叠成一摞的吸塑盘:

分离成单片的吸塑盘:

网友:
手工分的话,是向里面猛吹气的,吵的很。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至今仍无可行方案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这问题,跟进中。

网友:
嗯,我想想,再想想,有些思路,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真空吸 加爆气振动 合理布置 可以一个个的分开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讲讲爆气振动的实施方式

网友:
这是你盘子结构问题,使用如何方式都不稳定,

网友(点评):
盘子结构的确是存在一些问题,不过因为考虑到成本暂时难以进行更改。

网友(点评):
盘子结构是硬伤,不修改,设备想稳定比较困难,

网友(点评):
做搞这样的,非常稳定,设备成本也很低,3W不到的成本

网友:
   上下两个盘子结合的仅仅只有过盈配合的力  有没有真空

网友(点评):
局部可能会形成真空,但因为盘子表面预先开了4个小孔,会减弱局部真空的影响。

网友(点评):
底边有没有l类似法兰的那种边 最好有图片 底部的

网友(2019-08-13):
lz最后如何解决了?

网友(2024-03-11):
2024年了我也遇到了不知道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