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榫螺栓一般运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5-04-18):
(无正文)

网友A:
名词太专业,弄一个图,大伙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卡榫与工件配合,既可以固定工件,也可以在拧螺母时止转。用在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上,要求装配便捷时使用。它可以只拧螺母,不需要用扳手卡住螺栓头止转,可降低装配的难度。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只为了“不需要用扳手卡住螺栓头止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词太专业,弄一个图,大伙一看就知道了

一个标准件就要求上图,你这也太不专业了,都是GB的东西,哈哈。三维软件自带库和CAXA都有这个,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
卡榫与工件配合,既可以固定工件,也可以在拧螺母时止转。用在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上,要求装配便捷时使用。它可以只拧螺母,不需要用扳手卡住螺栓头止转,可降低装配的难度。完全正确性

网友:
剪板机固定刀口螺栓上面看见过,好处就是不跟转!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以前看到剪刀上用这么用的。但剪刀上这么开槽?

网友:
看形状自己就分析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