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塑模具设计,讨论

楼主(2015-04-18):
有朋友在给我的帖子里提出如下的问题,回复如下:

1.螺纹可以注塑出来吗,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螺纹是可以采用注射的方法加工成型的。在塑料界早已大量的采用塑料螺纹。不仅在日用品,在工业上也大量的采用塑料螺纹。
要注意的是塑料螺纹的设计一般比同类的金属螺纹的精度要低一到二个等级。这是因为塑料本身的特性所决定。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加工出精度较高的塑料螺纹。含有螺纹的塑料制品(特别是内螺纹)在设计的时候,一般都会采用特殊的脱螺纹装置,以保证在注射过程中的顺利脱模。

这些脱螺纹的设计主要有:利用开模动作产生的动力利用齿轮传动原理脱模,也有用电机或者液压装置驱动,再利用齿轮系统进行脱螺纹的过程。这方面米思米应该有标准件提供。螺纹较浅的制品通常会采用推板或者推管强脱的方式脱模。前提是螺纹的高度与塑料制品的产品直径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外螺纹在通常的情况下会采用哈弗(half)脱模。要指出的是一般的塑料螺纹都是梯形螺纹,这是与金属螺纹不同的地方。因为,尖角的设计对塑料制品而言是很忌讳的。

2.注塑模做出来的产品尺寸有偏差时,此时修模注意哪些方面;

注射模具一般来说,在首次试模都会有尺寸必须进行修正。这是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所使用的塑料收缩率普遍都会采用平均收缩率。但是,塑料在注射成型的时候,由于很多原因如工艺的因素,模具流道系统的因素,塑料原料本身的因素还有产品本身的原因,其实际收缩率与设计收缩率是有不同的。所以,通常在设计模具成型系统(型腔与型芯)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要考虑到试模后模具修复的可行性。最常规的做法是把产品的壁厚设计的稍微薄一点。具体的说,让型腔稍微的公差取下偏差,而型芯的公差取上偏差。这样,即使要做修正,也可以避免烧焊这样很忌讳的事情出现。用我们模具行内的行话说:修正模具尺寸一定要避免烧焊,在修正的过程中只可加胶(增加壁厚),不可减胶(避免烧焊)另外一些很重要的尺寸尽可能的采用嵌件设计,这是因为嵌件的可以重新设计或者加工而不会因为部分的尺寸改正而影响模具的整体质量。

3.注塑模有弹簧脱模,哈夫脱模、螺纹脱模还有齿轮齿条脱模,能说说它们的适用场合和优缺点吗?

模具的顶出系统或者说脱模系统比较多。一般的模具书都有常规的介绍。

因为太多了,简单的说,弹簧脱模只能作为顶出系统的辅助脱模使用。独立的使用弹簧脱模,由于弹簧本身的弹性失效,很容易导致生产过程出现大问题。而且省不了多少钱。希望各位切记!!!顺便提及的是,有一些短抽芯距的滑块也会有直接使用弹簧做动力抽芯。一定要在使用一定的生产周期后定期检查并更换弹簧,以避免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弹簧失效,滑块卡死而导致模具顺坏。这样的事例在实际生产中累见不鲜!

各类的脱模结构谈不上什么优点或者缺点。只能说相对客户的要求或者产品的要求,哪样的结构更合适一点。

还是我经常说的:设计过程一定要永远记住:工艺性,技术性,经济性的合理平衡!你才能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符合客户要求,符合产品特性的模具!

一定要牢记:作为模具设计的工程师,什么样的结构好不好?套用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注塑模注塑出来的产品表面有渣滓,这说明注塑工艺哪道环节出现了问题,应该如何改进。

注射模具出来的产品表面有渣渣,一般来说是模具的流道系统设计有问题。应该与注射工艺关系不大!

模具的流道系统对模具而言至关紧要!请查看本人的有关帖子。

如何改进,一定要根据具体的产品与模具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您如果有实际的需求,可以直接联系本人。

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大堆废话,不知道是否能够满足各位的要求!

模具板块或者说机械社区是我感觉很好的平台。

这样的平台是需要所有的社友与模具同仁共同的努力与无私的奉献相关联的。

本人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平台把自己打的一点职业生涯中的感悟与教训展现给大家。如果能够对各位有所启发或者帮助,本人不胜荣幸之至!

网友:
做过半年塑料模具,前辈点拔非常好,顶

网友A:
“型腔稍微的公差取下偏差,而型芯的公差取上偏差。”
前辈,这个经验实际加工中似乎设计人员管控不到,加工中只能依赖现场操作人员的经验丰富程度。

网友(点评):
那倒不一定!一般公司在设计的时候,成型尺寸都不会标注公差的。直接标注尺寸到丝米级,以此表示加工的精度等级。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般根据实际尺寸的重要性以及配合的关系,决定以修正型腔或者型芯为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腔稍微的公差取下偏差,而型芯的公差取上偏差。”
前辈,这个经验实际加工中似乎设计人员管控不到,加 ...

型腔应该取上偏差,型芯应该取下偏差吧。不是应该首先考虑塑料收缩率的影响吗。做模具的时候会有个叫做,成型零件尺寸公差计算的问题,都是有公式的。这是上课学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型腔、型芯标注的尺寸已经考虑过收缩率了,如楼主所说取上下公差是为了修模方便(避免烧焊,因为烧焊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型腔应该取上偏差,型芯应该取下偏差吧。不是应该首先考虑塑料收缩率的影响吗。做模具的时候会有个叫做, ...

型腔取上差就没有修的余量了,假如φ20  +-0.02的公差取下差就还有4丝的余量可以修,芯大腔小壁才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型腔取上差就没有修的余量了,假如φ20  +-0.02的公差取下差就还有4丝的余量可以修,芯大腔小壁才薄

明白啦,老师说的是一次成型的那种,没有考虑修模的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点评):
你去问一下你们的老师,在什么公司看见过一次OK的模具?

网友:
今天看到大侠专门为我昨天提出的问题专门开了一贴,进行细致的分析阐述,甚是佩服大侠做学问的态度。对于大侠说的“型腔稍微的公差取下偏差,而型芯的公差取上偏差”,表示甚是认同。在产品设计阶段中,往往模具是采取“型腔应该取上偏差,型芯应该取下偏差”,而在产品编排工艺阶段,合理的工艺工程师编排的工艺通常是“型腔稍微的公差取下偏差,而型芯的公差取上偏差”,留出工艺余量修配模具上下模。之前我曾听一位老前辈说过针对于多道次拉深模具的设计,常常会有"磷化"、"钙化"处理,不知道大侠对此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估计你还是一个学生吧!很多东西等你到公司以后就会慢慢的明白!现在给你说太多,你会越来越糊涂!

网友(点评):
拉深工艺中的是工件的磷化、皂化,就是通过磷化使工件表面生成磷酸盐薄膜,其具有疏松的结构,然后进行皂化,也就是吸附润滑剂,以便拉深时其润滑作用。不是钙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明白啦,老师说的是一次成型的那种,没有考虑修模的问题。谢谢指导

我们老师都是211 985学校的博士 ,但是一天都没下过工厂,可能一次模具都没设计过。讲课就是念PPT。其实所有工科学校都是这状态,有真本事的都去赚钱了,学霸读完博后当老师,老师都不是工程师,怎么能培养出来工程师。

网友(点评):
这确实是个现实的问题,只重理论……

网友(点评):
你哪个学校?说实话,我倒觉得一般的院校培养的模具毕业生可能要靠谱一点。。那些211,,985的院校所谓模具专业的学生上了几堂与模具有关的课程?

网友:
大侠,我已经工作好几个年头了,在模具设计方面您是老师。不过我向您提问的都是生产实际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以前派克笔的笔套就是多道次拉深出来的,不过在拉深过程中需要对材料进行“磷化、皂化”处理。

网友(点评):
建议你重新温习一下大学里的基础课程。类似笔套这样多次拉伸的产品,由于在拉伸的过程中材料产生加工硬化的现象,所以必须对材料进行必要的处理。

网友:
谢谢您耐心的解答。

网友:
大侠的精神值得赞,虽然我不是做模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型腔稍微的公差取下偏差,而型芯的公差取上偏差。”
前辈,这个经验实际加工中似乎设计人员管控不到,加 ...

我在模具公司做过,模具厂里的图纸基本没有公差的。做的师傅都知道哪些地方重要是配合的分型面。哪些是滑动面。料位面尺寸相对来说没那高要求。如果产品有尺寸要求很严的地方,设计在3D里面该留量的就留出来了。在车间里就是尽里做到3D模型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模具公司做过,模具厂里的图纸基本没有公差的。做的师傅都知道哪些地方重要是配合的分型面。哪些是滑 ...

。。。取偏差留修模余量不是说所有配合点都按照刚才说的设计余量方法预留。而是有修模风险的位置,如套筒、斜销之类的移动部件;反筋的配合面等需要注塑后调整间隙的位置,等等。还有做产品没有靠加工师傅取生产余量的,都是图纸预标注。假如师傅忘记了,你的模具作废可能都有。所以一般都是设计工程师设计出图时将设计余量、加工余量、修模余量、工艺余量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师都是211 985学校的博士 ,但是一天都没下过工厂,可能一次模具都没设计过。讲课就是念PPT。其实所 ...

不能说哪个学校的,这不是砸母校招牌了吗 ,呵呵

网友:
讲得非常好,总结得非常到位。

网友:
我上大专时教专业课的老师还不错,虽然学历不怎么样,但都是在工厂里做过十年左右临退休的中老年人,带机加工的那几个是高中学历,但在军工厂做了快30年的老手啊,呵,教理论不怎么样,但实际工作能力不错。哈,导致我们这些学生出来后,一个个只会做事,说什么理论的话,呃,晕了

网友(点评):
其实从应用的角度看,大专学生做模具比那些著名的学校的毕业生要靠谱!唯一的问题是,你们的基础理论的却要补课。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

网友:
初入本地,为作者赞一个,向你学习!

网友:
大侠,用心良苦。敬佩

网友:
正在做着毕业设计,正好有用,谢谢师傅

网友(2020-04-17):
涨知识了

网友(2022-08-30):
讲解的很好

网友(2024-11-13):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