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引起加工未到位?检查夹具,刀具都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2015-04-18):
批量生产时发现单个产品有一边加工不到位,检查夹具和刀具都没发现有问题。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介绍得太不清楚了

网友:
补偿问题?

网友:
工件有问题?

网友A:
进给量太大工件让刀弹性变形,进给系统产生间隙,温度变化大,都有可能加工不到位

你说详细点,工件是什么形状,加工量差了多少,切削参数,刀片,冷却条件都说一下

网友:
什么设备也不说

楼主:
RE:FANUC OI/MD机器 是什么引起加工未到位?检查夹具,刀具都没发现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进给量太大工件让刀弹性变形,进给系统产生间隙,温度变化大,都有可能加工不到位

你说详细点,工件是什 ...

RE:FANUC OI/MD机器 是什么引起加工未到位?检查夹具,刀具都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B:
设备是什么样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是什么样 的

FANUCN OI-MD

网友:
引用 楼主:
RE:FANUC OI/MD机器 是什么引起加工未到位?检查夹具,刀具都没发现有问题

检查刀具直径与控制系统中设定的刀具直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