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纹路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04-18):
那个板是石头的,圆弧会做,但是那个上面的纹路是怎么做出来的呀,请教下各位大大。还有用什么机床的。谢谢

网友:
上面那个是剧纹吧

网友:
球头铣刀铣的吧

网友:
刀纹,像CD纹,有意做出来的

网友:
就是一铣刀,把铣头倾斜一定角度,大走刀形成的纹路而已。侧面那个就是锯片铣的刀痕

网友:
车,大走刀

网友:
数控铣用球刀铣的,当刀路间距大就会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