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平移机构选何种驱动形式好

楼主(2015-04-18):
负载50kg,水平运动,行程1.2m,0.1m处,0.6m处和1.1m处要做停留,运动方向上定位精度要求不高,速度0.25m/s,能否使用液压缸来驱动?

网友:
气动导轨也能实现吧!

网友:
丝杆导轨。

网友:
伺服电机+滚珠丝杆+微控制器(做子程序位置控制)

网友:
两个500行程和一个10行程的串起来就行了

网友:
根据受力情况,如果力的方向与运动垂直,用气缸液压缸都可以,缸的行程稍大于1.2M,然后在你需要停留的行程点上设置活动挡块,活动挡块同样用其他气缸或液压缸驱动动,滑座遇到挡块停止,需要再前进时,主气缸或液压缸泄荷,挡块在驱动缸带撤下,主缸推进,遇下一挡块停止,如此循环
% o! s$ i# O1 x& x  K如果受力方向与运动方向平行,受力大的话建议用液压缸,受力小的话液压气动均可以

网友:
气动相对便宜一点,液压次之,如果再高档点,也可以用五楼开的方子,或者选用直线电机

网友(2015-06-27):
伺服电机+滚珠丝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液压省钱

网友:
要看精度高不高,如果高肯定是伺服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