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管子端面切割夹具,画图过程中遇难题了

楼主(2015-04-18):
这是一个管子端面切割夹具,画图过程中遇难题了,如图管子肯定放不下去的,想请教后面的部份如何画成直面。谢谢。

网友A:
夹具下部做成和管子斜度一样的斜面,和管子的半剖面齐平

网友B:
取大小圆中心建立坐标系,再执行一次布尔。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这是要玩模具中的分模吗?

网友D:
把管子后半部分拉伸再求差
或者抽取曲面的0度曲线做面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下部做成和管子斜度一样的斜面,和管子的半剖面齐平

谢谢,可是前面有个有半圆也是有两个斜度,这个没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大小圆中心建立坐标系,再执行一次布尔。就可以了。

管子大小是一样的呀,只是管子有两个斜度。不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玩模具中的分模吗?

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管子后半部分拉伸再求差
或者抽取曲面的0度曲线做面切掉

抽取曲面的0度曲线做面切掉, 这个咋弄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抽取曲面的0度曲线做面切掉, 这个咋弄呢?谢谢,。

见附图,抽取任意角度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附图,抽取任意角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