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刀铣键槽,刀具磨损挺厉害

楼主(2015-04-18):
加工45号钢,用Tiain涂层2刃立铣刀。需要铣一条284mm长12.1mm宽5.5mm深键槽,加工时,转速1200,F90,铣一刀后单边扩0.1mm,F140逆铣,水溶切削液冷却,才加工了20来件刀具就磨损的挺厉害,且铣完后键槽上窄下宽,求教。因为是普通立铣改的数控,主轴转速最高转速只有1400转,刀具磨损的快是转速不够吗?

网友A:
转速太高。
上窄下宽,工件的宽度是不是比较小?让刀了吧,下方有连接处,强度好不让刀,所以下宽。再就是主轴轴头可能有间隙,没锁紧,还有就是可能主轴与工作台垂直度不好。
话说,键槽的公差需要做那么大么?都+0.1了,太夸张。原本直接一刀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高。
上窄下宽,工件的宽度是不是比较小?让刀了吧,下方有连接处,强度好不让刀,所以下宽。再就是 ...

刀是12-0.02 槽宽12 +0.05 +0.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高。
上窄下宽,工件的宽度是不是比较小?让刀了吧,下方有连接处,强度好不让刀,所以下宽。再就是 ...

刚才在淘宝问了一位卖株洲刀具的店主,他说他卖的12宽2刃钨钢刀,如果加工我这键槽,转速3500,F450,彻底蒙圈了

网友:
加把粗的,用这把(磨损那么严重,你这倒也够次的)精铣

网友B:
钨钢刀不适合满刀切削,铁销排不出刀具很容易磨损。根据你的情况,建议用10mm白钢刀粗加工,转速几百就行,再用钨钢刀精加工。加工出来上窄下宽这么明显,多半是因为刀柄或者弹簧套装配的不正,导致刀具在摆动着加工,下面肯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钨钢刀不适合满刀切削,铁销排不出刀具很容易磨损。根据你的情况,建议用10mm白钢刀粗加工,转速几百就行, ...

多问一句白钢刀的加工效率很低吧,有合金铣刀适合加工这样的沟槽吗?

网友B:
看跟什么条件比了,跟你的参数比,绝对不低。有一种白钢波刃刀,粗加工专用。就说到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跟什么条件比了,跟你的参数比,绝对不低。有一种白钢波刃刀,粗加工专用。就说到这。

很感谢

网友:
低转速不会导致磨损的。你打下主轴的跳动看看,整硬的铣刀最怕径向跳动大。

网友:
一把刀保证不了尺寸的话,最好是加上一把粗铣刀

网友C:
用白钢刀开粗,钨钢刀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白钢刀开粗,钨钢刀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