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导轨及电机选型方法?

楼主(2015-04-18):
各位大神,请问下丝杆,导轨及伺服电机电机选型时需要知道哪些已知条件?已经如何选型?谢谢

网友A:
丝杆导轨选型找本HIWIN,或PMI资料看一下吧。介绍有例题。电机选型各家电机基本上都有选型软件。网上也有资料下载。

网友B:
电机不懂,丝杆导轨,轴承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懂,丝杆导轨,轴承懂

麻烦说下丝杆导轨和轴承的,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那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了,你问问题

网友:
网上大把的手册

网友:
太笼统了,问的是哪些点?

网友:
找本HIWIN,或PMI资料看一下

网友:
你好!你问的问题,要涉及到很多参数,如行程,速度,精度,频率,负载等算丝杆直径、导程等,电机的选则,根据机械负载算扭矩、功率等等。。我可以帮你把整套方案做出来

网友:
自己从网上下载就行,或者米思米的手册的最后几页就有相关说明计算

网友(2015-06-30):
首先你设计的东西干啥,大致载荷是多少,结构雏形是什么样的,等这些确定了,在慢慢选丝杆,导轨,电机

网友:
电机的选型其实就是考虑负载是所受的扭力,你要对哪个物体做功,就要考虑物体重力阻力,摩擦系数然后算出做功方向上的力,然后就选什么样的电机,电机还要考虑的是转速,扭矩,减速比。不过一般电机扭矩都要选大点的,所以就可以选出你所要的电机了。

网友:
多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C(2015-10-24):
引用 网友A:
丝杆导轨选型找本HIWIN,或PMI资料看一下吧。介绍有例题。电机选型各家电机基本上都有选型软件。网上也有资料 ...

大侠,我是新入职的机械设计人员,在电机选型的时候总是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根据传动情况和负载选择合适的电机,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书籍推荐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如果会上网的话,网上可以搜到很多PDF档及WOURD档的介绍资料,也有EXCEL表格的计算软件,也有厂家的选型资料,建议你自己在网上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我是新入职的机械设计人员,在电机选型的时候总是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根据传动情况和负载选择合适 ...

嗯,好吧,我是想找些有设计实例的,可以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