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份雕铣机大理石床身图纸给我?

楼主(2015-04-18):
毕业设计,必有重谢!

网友:
大理石床身的不一定有

网友:
冷月大虾,你好。雕铣机基本模型就是你这样的。
大理石床身的优点
      1、花岗石机械构件经长期天然时效,组织结构均匀,线胀系数极小,内应力完全消失,不变形.
  2、刚性好,硬度高,耐磨性强,温度变形小.
  3、不怕酸和侵蚀,不会生锈,不必涂油,不易粘微尘,维护保养方便简单,使用寿命长.
  4、不会出现划痕,不受恒温条件阻止,在常温下也能保持测量精度.
  5、不磁化,测量时能平滑移动,无滞涩感,不受潮湿影响,平面稳 定好.
只需要把床身结构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缺点是做的好没有几家。而且内应力,嵌套螺纹套很容掉落。

网友(点评):
谢谢两位大侠

网友:
看侠说优点,鱼侠鱼侠说缺点,全面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