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液压管路有什么窍门和用什么设备

楼主(2015-04-18):
如题,公司液压设备改造,请教大侠们,弯管路有啥窍门和用什么设备好,谢过!

网友:
小角度的,建议用弯管机直接得到,90度的呢,建议用哪种方形的管路接头,要是弯路较多,不建议用硬管,可以用口扣押式软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