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方案

楼主(2015-04-18):
需要给升降机构做一个抓取工件的夹爪,工件是金属圆锭,重量80kg,从圆周方向抓。初步设想是用气动,夹爪方案想借鉴类似下面的图片。但感觉有点小复杂。哪位大侠有成功的方案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推荐一本书,供您参考——《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夹爪结构。
论坛內就有电子版的。

网友:
做两钩子钩上不行吗?这还的加控制,可靠性就减低了!

网友:
买个气动的气爪也可以吧

网友:
可以用磁力吸,这样快捷又方便。

网友:
重量80kg,气动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
和楼上同感,采用液压可能更可靠,可以做的更小巧吧。

网友:
80Kg用增压缸,一般的气缸可能抓不紧

楼主:
气动可以抓住的。图片里的夹爪就是气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动可以抓住的。图片里的夹爪就是气动。

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
这需要多大的缸径啊,还不如用电机

网友(2019-10-08):
学习学习,恰巧遇到了类似设计这样机械夹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