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打印出来后,实线和尺寸标注线一样粗细

楼主(2015-04-18):
现在的情况是图纸打印出来后实线和尺寸标注线一样粗细,并且技术要求处字体很黑,无法看清楚。 希望大神帮忙指教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大哥,什么软件啊,这不说咋教你,一般就是线条样式的问题,在选项里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B:
设置线宽。细线不妨设置为0.09或者0.13,粗线三倍之。

网友C:
首先看字的颜色和轮廓线是不是相同,如果相同请调整成不同,再一个看打印机里不同颜色识别后的打印宽度是多少,分别进行调整即可

网友:
如果是cad,在打印设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什么软件啊,这不说咋教你,一般就是线条样式的问题,在选项里设置下就好了

我已经把那张图发上去了  你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字的颜色和轮廓线是不是相同,如果相同请调整成不同,再一个看打印机里不同颜色识别后的打印宽度是多 ...

我已经把那张图发上去了  你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线宽。细线不妨设置为0.09或者0.13,粗线三倍之。

我已经把那张图发上去了  你帮忙看下

网友:
我没有AutoCAD,用的是CAXA打开的。把“1轮廓实线层”的线宽加粗,然后在状态栏里激活“线宽”就能看到粗细差别了。
打印的时候应该也能分出粗细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建议你画CAD图纸时,用图层来画。细线选用0.09线宽,粗线用0.3线宽的打印出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图层没学好,你的图图层太混乱,图层线条设置多数是默认的,所以线条肯定一样,这是图层修改后打印扫描的效果,因为在上班可能修改的不是很彻底,你自己慢慢学习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层没学好,你的图图层太混乱,图层线条设置多数是默认的,所以线条肯定一样,这是图层修改后打印扫描的效 ...

谢谢你,  现在我把图层线条修改了粗的是0.35   尺寸标注的是默认。我要把CAD格式转换成PDF格式的图纸,然后去打印出来,在转换成PDF格式的时候要把线宽点开吗?
我现在用的是小打印机,
  1.点开后我用打印机打出来的都是 实线是黑粗线。尺寸线恢复了

  2.不点开线宽,然后转换成PDF格式的。出来的很清晰。
 我想问下我要去打印A2的图纸的时候是用哪个转换出来的PDF格式文本?

网友D:
如果是用PDF虚拟打印机转换的话,显示或者隐藏线宽对打印结果应该是没有影响的。PDF也是分图层的,最好同一类线条在同一图层,尺寸线线宽为粗实线的三分之一,尽量不要用默认的线宽(个人习惯)。具体打印结果还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打印吧,因为很难说不会有特例。

网友:
打印样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PDF虚拟打印机转换的话,显示或者隐藏线宽对打印结果应该是没有影响的。PDF也是分图层的,最好同一 ...

谢谢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