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机械自动化方面的知识,如何入门?

楼主(2015-04-19):
想在业余时间学习下自动化方面的知识
提升下自己的知识面
但是不知如何下手
不知机械自动化设计涉及哪些内容,哪些模块,还有各种电子原配件
请各位大侠推荐学习的网站,视频,书籍
万谢

网友:
学来干嘛?有目标才好定策略!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多看机械原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我觉得,学习自动化,要先从机械的运动结构先做学习,不知道你现在的机械方面知识怎么样?

网友A:
@2266998 @伟光  @憨老马 @害怕伏枥
998大侠,伟光大侠,憨老马大侠,害怕伏枥大侠您能传授一下当时的搞通机械电子一体化的心得,大伙拿上笔记本做笔记,我先献一下丑
如今,机电已经一体化,机械电子已经密不可分。楼主想拿高薪,电子是必不可少的,外加上控制就构成了自动化。
学习的思路大体如下:
1、把模电数电搞通,也就是功率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反馈放大电路、信号运算与处理电路、信号产生电路、电源稳压电路等等一些常见的电路,模电数电的精髓无非就是控制电信号的高低,肥胖,形状,但是这里面在信号转换的过程中,设计到一些数学原理,如拉普拉斯变换
2、针对你自己的方向选择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将机械跟电沟通在一起的,比如说单片机,plc,这个看自己从事行业的要求,至于说单片机如何学,可以参考syw总工的帖子,很经典原文如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31049&extra=&page=1    单片机学到一定程度,肯定开始要考虑到其他的要求,比如说运算速度,联网控制等等要求,这时你的学习范围就可以深入了。可以开始学习ARM系列,这个主要是用于通信系统、网络系统、无线系统
还有一个桥梁就是所谓的传感器,这是一个接受信号,感触信号的东西,可以参考一下百度一下大学的课本
3、说白了,机械自动化无非就是将机械的的非电信号变为电信号(各种传感器,检测装置),然后输入到处理装置也就是大脑(可以是cnc数控装置、plc、嵌入式系统、或者其他的装置),然后将信号发给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再将信号发给执行装置,然后到具体的机构。这个流程下来,便是机电一体化了,但是要进行精密控制,还要将这个过程数学模型化,也就是自动控制原理。有时精度达不到了,自己就要想办法了,以前998大侠曾经提到用分段处理等等,总之到了这一步,你的数学功底和见识便很重要了,也是爷跟孙子的分水岭,
这个过程细化到每一个流程,你便会发现很多东西要学,比如说动力装置是什么,电机?还是汽车的发动机?他们的启动特性,负载特性,如何用数学描述。然后输入装置?滚珠丝杠、直线电机、电主轴等等?他们如何选型,如何设计。接下来是执行装置,执行装置有哪些,自己可以总结一下。然后自己将他们用电信号连起来,构成一个模型。
这时你会发现很多东西要学,但是时间有限,所以你在哪个领域就学习那一块,用到什么就学什么,但是架子先要有
4、整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总结性的东西,比如说机电一体化等等课程,自己有选择的学习
5、至于说学习书籍、网站
    好的学习网站http://mooc.guokr.com 这个网站包括了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mooc等等,其他的自己类推
    学习资料、视频:自己可以到http://www.wangpansou.cn网站自己搜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657490173&shareid=636027662#path=%252F%25E5%2593%2588%25E5%25B7%25A5%25E5%25A4%25A7%2520%2520%25E7%2594%25B5%25E6%25B0%2594%2520%25E5%2585%25A8%25E5%25A5%2597
    交流平台:论坛、最好找一个老师,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请教 http://www.cmiw.cn还有其他的网站,自己用到时再搜吧
    网站上的东西杂而乱了,自己也要学会分辨,这个不便讨论
6、祝你学有所成

网友:
楼上补充的很对。也有很多学习网站蛮好,比如微小网,沐风网,康博连接。。。里面的资源蛮丰富。

网友:
我发现现在我们这些刚毕业一两年的需要学的东西很多但又不知道要学什么,鹰大要能特别成立一块这方面的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66998 @伟光  @憨老马 @害怕伏枥
998大侠,伟光大侠,憨老马大侠,害怕伏枥大侠您能传授一下当时的搞通 ...

楼上分享的网站对我有用,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66998 @伟光  @憨老马 @害怕伏枥
998大侠,伟光大侠,憨老马大侠,害怕伏枥大侠您能传授一下当时的搞通 ...

赞一个,对于我们这种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2015-06-01):
非常有用 谢谢

网友:
谢谢  楼主  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