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直流电机驱动的小皮带输送机的吗,一米以内的

楼主(2015-04-19):
最近要做一个小的皮带输送机构,载荷50kg,转速挺慢的,2米每分钟左右,用直流电机驱动能行吗?

谢谢。

网友:
我做过,铝合金框架,1.2M的,皮带输送,直流交流没关系,主要计算下负载所需功率,电机功率够就行,再依照速度选好减速比,机电市场有的是现成的调速电机,也不贵,百八到几百的,都直接带减速的,体积都很小,很好用